请问一个 海泰克触摸屏的问题,谢谢啦

楼主(2010-06-07):
在“参数查看”页面中有“升”与“千克”两个单位,如何在其他页面设置为“升”后,在“参数查看”页面中显示“升”;设置为“千克”后,在“参数查看”页面中显示“千克”。
(具体换算换算不用管,我只要改变“升”与“千克”文字的显示,当然最好不要再启用另一个页面,因为页面有顺序),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宏控制状态指示灯应该可以实现
QQ:532904130

网友B:
用文字显示状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