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好呢?

楼主(2010-06-07):
当用到了MODBUS 485通讯时,对于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是直接用通讯做好呢?还是用外部的端子指令启动停止好呢?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通讯做啊,线都少点呢

楼主:
如果频繁的启停,有时是否会造成不稳定。还有就是相对来说用通讯来做启停会不会比用端子指令做启停,受干扰的影响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