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做以工程,开关量和控制一步进电机,S7-200怎样选型

楼主(2010-06-07):
各位老师
现有一工程想用S7-200做,要求开关量和控制一伺服电机旋转和定角度,S7-200怎样选型,第一次用西门子PLC(想借此机会学一下)请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你的控制精度。定角度的话20KHZ的脉冲够了,选晶体管输出的都可以。然后再看需要多少IO,根据需要的IO来定需要的扩展模块数量。再由扩展模块数量决定PLC本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