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楼主(2010-06-07):
请问高手,西门子PLC模拟量正程序里面还需要数据类型转换吗

网友A:
请高手解答,我进来学习的!

网友B:
如果你要用PID向导生成功能块的话就不需要数据转换,向导会自动进行模拟量与PID标准值的转换,自动建立PID回路表。功能块生成后,只需要在其输入输出赋予实参就行。
如果你要自己写程序的话,就要进行模拟量与PID标准值的转换,建立PID回路表。

网友C:
直接读或者写就可以

网友D(2010-09-29):
不用数据转换。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F:
我进来学习的。进步一点点

网友G:
不用数据转换的,但自己要分清楚,输入输出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