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接线可以S/S切换吗?

楼主(2010-06-07):
没这么接过...看个图吧
如果可以 那我加个开关不是好切换了么
如果是三菱的 我要接PNP接近开关 可以切换吗? 我看三菱没有-24V这点 只有COM点 是内部已经把-24V接到COM上去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三菱的不可以接PNP的接近开关!

楼主:
我看使用手册 三菱的输入光电耦合器是双向的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貌似PLC输入光电耦合器都是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