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三菱PLC程序区别?

楼主(2010-06-07):
附图。看了欧姆龙的编程手册,它说程序1是错误的,程序2是正确的。我看程序1好像也可以啊,我在三菱程序中都是程序1那样写,也可以啊,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欧姆龙&三菱PLC程序编程方式不一样

网友B:
程序1没有错吧?????
你是用的什么版本的啊???

楼主:
CPM1A编程手册看的。

网友C:
图一错误,图二没必要,但两者都可运行。

网友D:
程序没错,看不出来哪里错了。楼上的,错在哪里啊?我开软件编了下,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