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讲;十六进制数h8e 转成二进制数是10000110

楼主(2010-06-07):
书上讲;十六进制数h8e 转成二进制数是10000110.就是第一位0.第二三位1.第四位0.第五六七位0.第八位1.用rs通讯第一位0表示数据长度7位第二三位11表示偶校验.第四位0表示停止位一位.第五六七八位表示波特9600.可实际十六进制h8e的二进制为10001110才对.也就是第四位应为1而不是0.难道书上错拉吗.请各位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8e确实是10001110

网友B:
书有错很正常,你可以有WINDOWS操作系统里自带的计算器可以进行二进制和十六进制转换!!!

楼主:
多谢二位朋友的指教

网友C:
这个代码是正确的:
10000110.就是第一位0.第二三位1.第四位0.第五六七位0.第八位1.用rs通讯第一位0表示数据长度7位第二三位11表示偶校验.第四位0表示停止位一位.第五六七八位表示波特9600
分析正确,代码正确,完全是说明书上的要求。可以使用。

楼主:
四楼的朋友.我是说10000110的十六进制数是h86.而h8e二进是制数10001110才对.但书上讲的是10000110的十六进制数是h8e.

网友D:
看书,不可尽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