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6-08):
欧瑞160kw的变频器,带132kw 4级 转速1398 的电机,监控时发现转速只有700多, 三相电流平衡,电压也平衡,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名位大哥的帮忙!!! 运行时50频.出现了700多转,这台机器运行的时候都是开50频的

网友A:
参数问题吧

网友B:
你当时的运行频率是多少?若低于工频(50Hz),那实际转速就低于额度转速。

网友C:
你给定的频率是多少?变频器本来就是调速的。低于额定速度很正常。

网友D:
变频器上显示的输出频率决定了电机的转速,且可通过改变变频器的给定频率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E:
变频期器就是拿来调速的,有什么好奇怪呢!

网友F:
变频器的参数里有个电机参数,你看下是不是和你电机的参数相同

网友G:
应该是变频器参数里的极数参数不对或是给定的频率参数不对。其他的好像也没有什么了

楼主(2010-12-04):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H:
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还有变频器显示的输出频率不一定就是电机的实际转速。

网友I:
你们原设置的频率是多少,如和设置的转速不一样就是有问题了,要看是那坏了

网友J:
参数设置的对吗?变频器里有一项“电机极数设置”。查看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