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系统装不上西门子软件,求助

楼主(2010-06-08):
我的电脑是W7的系统,安装西门子的软件就是不行,SETP7 MicroWin-v4.0 SP5/SP7都不行,求高人指教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P呢,XP都可以啊

网友B:
用西门子软件还上Win7本身就是杯具。
最简单的安装方法就是,安装Vista系统,然后安装完所有的西门子软件,最后将系统升级为Win7系统。
比较折中的方式就是使用Win7的XP Mode模式或者直接安装诸如WMware,VisualBox这种虚拟系统,并安装XP。
Regards

网友C:
我按照hlq_0815的方法 可以安装,也可以通讯,一直在用,比XP还好用的,具体如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5659-fpage-0-toread--page-1.html

楼主:
因为我是刚买的电脑,预装的就是正版的W7,要换XP只能换盗版的,不太好吧,三菱,欧姆龙的都能安装就西门子的安装不上,

网友D:
先装win7的xp mode
电脑行的话,半小时。
然后在xp mode下安装step 7
我是德文版本俄,一切都这么在win7下干。

网友E(2010-09-06):
感谢3楼提供的地址,正在下载,不知是否可以,买了HP才觉得恶心,居然无法安装XP系统(听说能装也很麻烦),只能装W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