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这个控制图,里面的Y0.Y1都是干嘛的啊,打到手动档,PLC不是不运行了吗

楼主:
大虾快快出现呀~

网友A:
你的Y0和Y1的线圈呢?
这个是手动控制电路,Y0和Y1是三菱PLC的触点

网友B:
大哥,那应该是反馈给PLC的手动信号,对PLC自动无影响 QQ248136528

网友C:
工频运行与变频运行,是由PLC的输出Y0和Y1驱动的
是工频和变频运行,但打到手动档上后PLC就不工作了吧

楼主:
是工频和变频运行,但打到手动档上后PLC就不工作了吧

楼主:
各位大虾,能解释下这个图的工作过程吗?
莫烦恼,蓦直前进!

网友D:
这是恒压供水的图纸,
凡事先不要断定结果,只要有心尝试,不管结果是否如你所愿,生活总会给你惊喜!

楼主:
恩,就想问Y0,Y1在手动控制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
还有,这个图正确吗?

网友E:
正确 不完美  至少控制回路 只有KM1 KM2的控制回路标注的符号比较清晰,其它地方的标注很混乱

  至于7楼如何知道这是恒压供水图纸呢?

SA三档转换开关 在0位是停止工作 在1位是手动控制 在2位是PLC控制

看 KM1 KM2这组 因为并没有PLC的外部配线图和程序 以及KM1 KM2的主回路图 不太好判断,

但是从图 完全可以看出KM1 和KM2是互锁的 也就是Y0 Y1不会同时输出,

想知道Y0,Y1在控制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简单说就是开关的作用列  是由PLC内部程序决定在什么情况下闭合断开的!

Y0 Y1的输出一般都是由X决定的 这要看这设备的动作流程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是否这样理解?
1、手动控制作用:防止PLC出现故障时系统不能运行,所以手动可以不用PLC、独立操作。
2、自动控制:图纸里面的Y触点,就是PLC的输出信号。

    这是一个考虑挺到位的系统,人多人喜欢手动自动都由PLC来完成,这样不是很好,手动不应该通过PLC来完成。

网友G:
错的。大致看了下--KM3,KM5 前面的两个常闭标号错了。

网友H:
当转化开关在1状态时是手动状态。也就是利用面板的启动停止按钮操作电机。
当转换开关在2状态时是自动状态。是利用PLC输出例如Y000.  Y001等执行电机的启动停止工作。

网友I:
这个图看不错什么,仅仅是知道了有手动和自动,其他的真的没有办法判断,手动时PLC已经切除,不存在Y0的控制,应该就是按sb1和SB2操作,
自动时,应该是通过Y0 Y1操作,是不是应该这么认为,把Y0 Y1的公共线往外移,接到2端上。这样自动时就可以由Y0 Y1控制了。

网友J:
这个图不完整且有错误,应该是继电控制和PLC结合的电路,继电控制是在PLC失效的应急控制,仅从图上看不出用在那里,也没意义。

网友K:
楼主不用研究这个图了,画法一点都不规范,

网友L:
图画的有问题!

网友G:
还是根据自己的要求,重新设计一个。

网友M:
早期的常用的手自动电路,这个电路我做过,就是手动与自动转换的,其中自动中又有工频(Y0)与变频(Y1)转换,其最大优点是可以没有PLC下手动运行,实种手自动转换完全独立,不足是相对较硬件线路多。

网友C:
工频与变频切换的。。你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M:
KM1和KM2就是工频与变频

网友N:
只能手动运行。不能自动。

网友O:
图纸不完整,没法给你提出方案。问题-Y0、Y1、。。。等共用线接在哪儿?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