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描述:11
我在一台半自动贴标机上看到这么一个传感器,2根线,DC24V,用来判断标签的.
它的原理应该是通过高度不同产生的振动来检测,它中间的那根小顶针是有弹性的.
本来连接传感器的导线是有字的,后来被设备商给使劲的擦掉了,分辨不出来了.
有没有人用过类似的传感器,具体叫什么名字?有没有相关资料?

楼主:
同志们,帮忙看看呀!

网友A:
难道是位移传感器?

网友B:
没贴标机图纸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你又没说清楚,它是用来检测标签的什么吗?是有与无吗?还是检测标签长度或其它东西?

网友D:
应该是位移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贴标机图纸吗?

没有图纸,就是有图纸,如果不注明传感器的型号又有什么用?
它在这里就做输入信号采集,直接接PLC输入点.

网友E:
也许是振动探测器吧,电涡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又没说清楚,它是用来检测标签的什么吗?是有与无吗?还是检测标签长度或其它东西?

标签与标签之间的间隔是4个mm,标签的厚度很薄,应该在10个丝以内,所以这种传感器的精度应该是很高的.
该传感器的安装方式是用一个夹子形式的夹具固定,传感器在上方,标签从中间穿过,让传感器的顶针从标签上滑过,由于标签跟底纸有一个微小的高度差,就通过这个高度差产生的信号去控制步进电机的启动/停止,我想原理应该是这样.
而且这个应该不是位移传感器,因为位移传感器主要是对模拟量进行智能控制,如张力控制中对收放线电机的速度调节.

网友F:
是位移传感器

网友G:
打电话问基恩士,问欧姆龙也可以

网友H:
像位移传感器

网友I:
色差传感器吧

网友J:
位移传感器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K:
我想是位移传感器。

网友L:
这么高精密的传感器啊。
你还是看看基恩士的产品。
我接触的基恩士的产品都是很高精度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M: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测量厚度传感器

网友N:
我用过,其实就是一个微动开关,只不过它的精度比普通的高点而已,传动行程很小,0.1MM就能使其动作。
贴标机上是用来检测标签的,>0.1MM 的标签过去时顶动它的触点使其闭合或断开,有常开和常闭两种。

网友O:
振动或摆动?

网友P:
就是一个触动开关啦
不过是很少用到,外形比较变态而已
教学

网友Q(2010-08-02):
那应该是一个解觉开关,我们厂里都在使用,开关现条线是常闭的,那条针用手弹一下,触点就会断开一下,那果是这样就是解觉开关了

网友Q:
搞错了,应该叫触觉开关。我想问一下那开关在该设备有什么的,我可能会知道

网友R:
是个触动开关,用来检查接头和胶纸的。小日本的。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S:
不是位移传感器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T:
看线接到那里,是直接到PLC还是到模块,在看程序!
我看也应该是微触动开关。

网友U:
不太明白

网友V:
像是OMRON的高精度微动开关

网友W:
如有实物的话也许我可找朋友帮忙找到

网友X:
不知道,应该是个检测厚度的传感器

网友Y:
我觉得是开关传感器,因为没有说明白接到信号是否要经过控制器呢,比如像温控器类型的,如果没有,就不是模您量传感器,或者纯属是一种位移感器罢了

网友Z:
不懂帮订

网友AA:
我看应该是振动传感器

网友AB:
这是什么样的传感器??(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