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问题

楼主(2010-06-08):
为什么wincc 在xp系统中安装时出现ssf文件未找到,不完全安装后修改组态无法编译,编译即出现wincc application遇到问题需要关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第一:将你的安装文件直接拷贝到盘的根目录下。
第二:打开控制面板将区域语言和unicode更改为英语重新启动
就不会出现找不到ssf文件。

楼主:
重新安装后问题依旧存在,咋回事

网友B:
我以前也试过这样,你是硬盘安装的吧,如果是,请把你保存软件的盘符,还有文件夹,全部改为英文。意思说是你保存软件的地址,还有安装的地址全都要是不能有中文的,你改一下再试试吧,希望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