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绝对位置控制系统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0-06-08):
小弟正在做一使用三菱绝对位置控制系统的设备,初次接触这一控制方式,故在接线及程序上有很多不明白。先有一问题是在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指令里如何理解近点信号,零点信号,还有清零信号,分别如何分布位置。PLC为FX3U-64M,伺服控制器为三菱J3-A。

楼主:
还望高手能帮小弟解答,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啊

网友A:
你是用PLC的端口直接给J3-A发脉冲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这样控制,直接用PLSY指令,回原点时用ZRN就搞定了。2N的用PLSY指令D8140是记录脉冲个数的,你知道了脉冲个数就知道了设备的系统位置了。不懂可以加我QQ:122686228。
不过我不懂3U的。

楼主:
为什么还是没有人帮我回答啊

楼主:
来看看 还是没有人啊

网友B:
这个手册里不是有吗?多看编程手册

网友C:
3u的不会用
教学

网友D:
看一下FX3U的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里面已经讲的很详细了啊!
多看手册!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