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指令

楼主(2010-06-08):
个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S7-200PLC。在用wAND-W与指令时。在输入端输入16#000F时。为什么不是输入的值呢。而是16#0F呢。有没有知道的啊。请指点一下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数值上:000F=0F 你输入的值太大时,系统也会转成科学计数法。

楼主:
高手还在吗,不过有的程序里面怎么可以是16#000F呢。而我输入的就不是了呢。如果我想输入16#00F0,它会显示16#F0的。是不是需要设置数据类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