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三菱伺服设置软件:Setup154C(中文)
怎么用啊?跟MR-J2S 350A怎么老是连不上啊?

网友A:
曾经遇到过,通讯参数设置正确,也能打开以前备份的参数程序,即使连不上,最后重装了伺服软件,就正常了。

楼主:
也重装过了啊,还是不行

楼主:
通讯参数设置具体要设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