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20GM的平面轨迹控制

楼主(2010-06-08):
完成基本的圆弧和直线轨迹即可。。高手赐教~!~

网友A:
先认真研究FX2N-20GM编程使用说明书,再照一个VPS软件进行可视化编程调试

网友B:
此程序比较简单,只需输入用到圆弧补插,弧度,即可实现。

网友C:
有专门的查补指令的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