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FX1S怎么将个位上的数值取出

楼主(2010-06-08):
各位大侠,三菱FX1S怎么将寄存器个位上的数值单独取出?

网友A:
你说清楚点啊!

网友B:
比如把D0里的数据12的个位2取出来存入D10里
MOV K12 D0
BCD D0 D1
WAND H0F D1 D10

网友C:
似懂非懂 楼上朋友能否把WAND H0F D1 D10 这条指令详细的说一下啊 WAND逻辑与的运算 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手册上说的一点不详细 拜托了

网友C:
不管给D0里怎么变换数字 H0F不变 都能把D0里数值的个位取出 这个H0F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网友C:
已经明白了 不用麻烦2楼朋友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