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8):
将编程线缆插好后,可通过点击“访问节点”图标检查通讯情况。
" border="0" onclick="if(this.width>=600) window.open('http://www.ymmfa.com/file:///C:/DOCUME~1/ADMINI~1.WWW/LOCALS~1/Temp/]1T2O1RPB[)73DEGRKM@ZN2.jpg');" onload="if(this.width>'600')this.width='600';if(this.height>'3000')this.height='3000';" >

无可访问的节点

通讯失败会弹出以下窗口:

网友A:
你的图片挂了,显示红叉。。。
失败原因一般是软件的PG/PC设置,编程软件,。。。硬件方面PLC问题,通讯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