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陆590调速器故障

楼主(2010-06-08):
有台欧陆590调速器带的直流电机,为什么直流电机会对外壳放电。直流电机是新电机。电机换了几个,结果还是老样子。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直流电机在运行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带磁场的发电机
所以它会电机外壳有放电现象
只要做好可靠的接地就好

网友B:
放电?什么现象?联轴器打火花?
电机摇表摇过了?查看接地

楼主:
新的电机,不应该有对外壳放电的现象。而且是有很强烈的放电,跟短路差不多,一放电快熔就烧掉了

网友C:
可能是590内部的模块,有一个对地击穿,还有建议用你的590电柜采用保护接零试试,问题马上就会找到。
QQ496035640

楼主:
原来是输出的直流电缆线破了,有对地短路现象。造成电机放电。

网友D:
根本不可能电缆破外壳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