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原点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0-06-08):
现小弟做了一个程序驱动步进电机进行位置移动,但是原点位置总是偏差太大,我要的精度在0.5mm以内,不知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复位方式,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你步进电机前加减速头,比例适当就能停的位置精准。程序上尽量使用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减速时间适当。步进驱动器细分也要设置合理。很多因素会影响步进电机的性能,如果不合理会造成步进电机的丢步。既然使用了步进电机,那你要考虑你的工艺速度。有时步进电机是不能满足你的加工速度的。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B:
对,楼上说得对,关键是你的运动曲线是什么,是好是梯形的基本上就准了,还要考虑传感器的位置这些因素!

楼主:
首先我感谢大家的回答! 我的步进是做直线运动的,我以一个原点为基准开始进行单一方向的运动,以达到我的测试要求,但是当我对产品进行测试完后还得让其反转回到基准点上,可是我的基准点每次都可能有所偏差,精度不够!(另外我做的测试主要就是将电机移动的位置转换为实际距离所以要求精度比较高)

网友C:
信号也有个处理时间啊 速度要分段

网友D:
原点信号附近你在给个近原点信号,速度降低,基本上重复精度就高了,或者你用光纤来定位原点,最好别用普通的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