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文件如何写入?

楼主(2010-06-08):
各位大侠!
三菱Q PLC电池失效导致程序和参数文件丢失,GX诊断为2200(参数文件未写入驱动器)。不知如何恢复参数文件,知道请说说

楼主:
如何把参数文件写入指定的驱动器呀,伺服电机都无法HOME

网友A:
是否有備份程式直接載入.

网友B:
下载备份程序试试
饿米豆腐

网友C(2010-07-09):
没有备份就得重新编程了

网友D:
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E:
参数写入驱动器?说的有点笼统了,你要确认伺服电机是通过程序里面的参数来控制还是直接用定位模块里面的数据来控制的,要是用定位模块里的数据,那就要重新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