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IS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10-06-08):
我用一个编码器是 A. B.Z 三路输出, 我在编程中只需要采集A的脉冲 A相我接在PLC 的X0上 程序步如下:
LD X10 OUT C235 k10000
LD X11 MOV C235 D130
END
可是我转动编码器后X0也会有闪烁,但接通X11后 D130里是0 只是为什么?
是不是我的程序些的不正确,请大侠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传送指令应该用32位传送DMOV;
即LD X11 DMOV C235 D130

网友B:
一楼说的正解。因为高速计数器采集运行的32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