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A/D模拟量模块与2A/D-BD扩展板能否同时读取双通道电压输入

楼主(2010-06-08):
求助!
现在我想读取两模拟输入电压作比较信号用,5V 和3V,当大于5V时#1灯亮,当输入电压介于5V和3V之间,#2灯亮,当输入电压小于3V时,#3灯亮,
简单控制不需要偏置和增益
现在小弟在FX2N-2A/D和FX1N-2A/D-BD扩展板之间不知道选什么
而且小弟不知道两种方法是不是都可以
同时捕捉双通道的两电压输入

网友A:
可以的,FX2N的PLC对应使用FX2N-2A/D,模块手册有模板程序,可以同时读取。然后用CMP作个比较即可

楼主:
谢谢 我请教别人已经解决了问题 但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