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

楼主(2010-06-08):
三菱FX1N-14MR 它的输出Y 和COM 能直接 接~220V 控制接触器吗?

网友A:
电压等级是可以的,但还要看接触器的功率
FX1N基本单元继电器输出规格:
外部电源AC250V DC30V一下
最大负载 电阻负载2A/1点,8A/一个COM端
电感性负载80VA
灯负载1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