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

楼主(2010-06-08):
当我 制作一个数据键盘时 ,怎么样让它有效呢 ?
设 窗口10 一个数值输入元件
窗口200 自己做的数据键盘
应该怎么样做 才能让数据键盘有效
求高手 指点
感激!

网友A:
先在6号Common Window(公共窗口)创建“直接窗口”元件,轮廓大小比整个键盘(窗口200)大,但不能满屏。读取地址:设备类型为LB,地址为9064,窗口填为“200”(你自己做的数据键盘 )。
再在窗口10创建“数值输入”元件,读取地址根据您的需要自定义,触发地址:设备类型为LB,地址9000。
基本就这样了。以上以MT500系列威纶屏描述。
如无法看明白此条回复,可以下个范例结合手册慢慢研究哈^_^

网友B:
可以对照软件里的自带键盘窗口的相关参数吧。
还可以在上直接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