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10-06-08):
我请人编了一个程序 可我回来写入时 传输设置是灰色的 没法设定COM口呀 想问问是不是被加密了或怎么的了

网友A:
程序已經打開,不能設置傳輸應該不是加密的問題了,看看數據線是否有問題吧

网友B:
是你保存的时候有问题
你应该是从PLC里读出来保存的或是监视写入时保存的
在读出来时,吧状态改到编辑状态保存不会有这问题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