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说的不是三相电机。

我想应该是直流电机。电机+摩擦汽缸+变位器,所组成的一个恒张力系统。
用于控制放卷恒张力的。打个比方,变位器的电压是0-10V。当5V时,电机不转动,大于5V时,电机正转。
小于5V时,电机反转。

这种电机,是什么电机?
做过相关项目的朋友能给点提示?谢谢!如果有牌子、例子的话,更好!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变频器也可以使用电位器0-10V来使电机正反转的.我发一个台达的变频器的手册看看.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电机了。客户告诉我说是直流电机,电压48V。+5v正转,0V不转,-5v反转。
再详细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也可以使用电位器0-10V来使电机正反转的.我发一个台达的变频器的手册看看.

电位器貌似很方便,支持1楼的观点

楼主:
不用变频器的。
这种电机不用变频器的。
外边看上去,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是伺服电机。
应该是直流电机,我没接触过!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第一次听见有这种的

网友E(2010-09-29):
你说的这是一种控制电路,电机的工作电压实际上不是+5V和-5V,+5V 和-5V 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基准电压。纺织行业和造纸行业这种控制电路很多,是控制多台电机达到同步。也是张力的原理。也就像三极管放大电路反馈一样,跟使用电机没有关系,只不过它用的不是3相电机罢了。这种电路可以当变频器变频的信号,PLC的模拟信号,等等。

网友F:
还有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G:
不带变频器那肯定是直流电机了,直流电机的换向原理就是改变电流的方向,通过电位器调压来实现换向也是可行的,不过要增加额外的换向电路就是了!

网友H:
很多电瓶叉车,也用正负5V的电压控制去控制直流电机的主回路,执行左转和右转。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是一种控制电路,电机的工作电压实际上不是+5V和-5V,+5V 和-5V 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基准电压。纺织行业和造纸行业这种控制电路很多,是控制多台电机达到同步。也是张力的原理。也就像三极管放大电路反馈一样,跟使用电机没有关系,只不过它用的不是3相电机罢了。这种电路可以当变频器变频的信号,PLC的模拟信号,等等。

这样说就明白多了。

网友J:
用比较电路,换向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