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86 仿真软件,哪里有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楼主dzj126于2010-06-09 09:06发表的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86 仿真 :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86 仿真软件,哪里有啊。谢谢各位了

8.86版本的仿真?三菱还未投入人力开发……

不过你可以使用低版本的仿真。

Regards

网友B:
看看这个了,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直接可以使用,不用安装里面有中文的7.24中文仿真。
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直接可以使用,不用安装
首先到http://www.yunduan.cn/  云端下载云端软件
下载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http://u.115.com/file/f19d261b8a
GPPW8.86.lva  导入
即可直接使用,不再需要安装。注:本软件若需要提取码,请输入  f19d261b8a

网友C:
不知道 能不能打开那些个程序 下啦 看看

网友C:
我晕 你也在找啊

楼主:
2楼能否说的详细点。我用的官网安装版,如何导入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