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肪冲出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一个PLC有四个脉冲输出口,可以输出四路肪冲,但是脉冲指令只能使用一次,请问我如何才能输出四路脉冲来驱动步进马达,或四路伺服电机呢?谢谢各位大师,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PLC是三菱的不。指令是可以多次使用的。但对于一个输出只能用一次指令。也就是说,你能给每路脉冲口分别编程的。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楼主:
好像脉冲指令有的只可以用一次的啊,如果用其中一路脉冲用了,其它的三路如何用啊,这是个问题啊。

网友B:
用相对指令和绝对指令啊,可以用多次啊[DRVI 和DRVA]

网友C:
四路哇,可能不是台达就是欧姆龙的CP1H!用drvi和drva指令呀,还可以用PLS2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