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M8011时间不对,SEGD指令不支持,大家GXdeveloper都这样吗?

楼主(2010-06-09):
如题
:
M8011,M8013理论上应该分别是10ms,1s脉冲,实测发现,只有5倍差距,而非100倍。另外,segd指令不支持,8.52版不支持,换了8.86版加7.2simulator版依然不支持。不知道哪错了,望前辈赐教!!!!!!!!!!!!!!!
传了个图,挂了,说只能用残血旗下或QQ家园的图床,晕。图片地址:
打开后看不见刷新即可。

楼主:
大家都来说说,或者自己试试,是不是都这样啊?
顶起来!
第一次发帖,望支持。

网友A:
你应该去阅读一下GX Simulator使用手册中关于模拟器时间与实际PLC时间的差异部分,模拟器中的时间受限于扫描周期。
关于SEGD指令,你完全不用纠结,本身模拟器就不支持~~高速指令都不会被模拟器支持,其受限于模拟器使用的恒定扫描周期。
Regards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