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测量范围:-2000~2000Pa
测量精度:0.075% 量程比:1:100
隔膜材质:316L;外壳: 一体化 铝, IP65
输出信号:4~20MA Hart;电源:DC24V,
带就地操作按钮,静压温度补偿

这样的数据 看不出是几线制的

网友A:
你这个表是4线制的 2线制的输出不需要电源

楼主:
型号:7ME4100-2FC22-2DA1
测量范围:0~1300KG/M3,密度
测量精度:±0.1g/m3实际值
管径:DN25 过程连接:DN25 EN 1092-1
测量管材质:HC合金,单管测量,  壁厚2mm,高耐磨性能
外壳: 316L
电缆接口:M20x1.5
电源:220VAC,认证: 非防爆场合
输出: 4-20mA+  无源

那这种型号的 输出是二线吗? 电源不是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7ME4100-2FC22-2DA1
测量范围:0~1300KG/M3,密度
测量精度:±0.1g/m3实际值
管径:DN25 过程连接:DN25 EN 1092-1
测量管材质:HC合金,单管测量,  壁厚2mm,高耐磨性能

说实话,看到这个我也很疑惑。一般来既说无源4-20ma就不用再提供电源(由外部两线提供电源),可又有AC220V电源、不防爆,就没必要搞个无源4-20ma吧?是否AC220V电源还给其他提供电源?
4-20ma不管有源无源,信号线都可以是两根。无源的会有3根、4根,具体还有看接线图。
期待仪表高手。

网友C:
无源指电源与信号分开的,如工作电压为220V,信号为4-20MA;有源的为二线制,信号 与电压合用2根线。具体识别:端子符号电源与信号标识是否分开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