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人机内部变量怎样失电记忆

楼主(2010-06-09):
各位,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项目用到了MP277。可在做登陆密码时用的内部变量,可以判断密码对错、可以修改密码,但是重新上电后,修改的密码就为空,不知密码怎样掉电记忆?把密码写到PLC里??PLC是S7-200的怎么弄?做个数据块,初始化一下,但密码可能随时更换;还是其他什么办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下关于SMB31、SMB32的作用。

楼主:
回1楼,密码不需要永久保存,因为随时可能改来改去,需要的只是我这次改过后,停电后,密码还是上次改过的,就像pc的登录口令样,不会因关机重启就无了。谢谢你的回复!问题好像还是未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