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正常运转后,启动电流很低!你们是什么看法?

楼主(2010-06-09):
各位网友你们好:在我调试的工地,有台风机时星三角降压启动,功率是18.5KW你们猜正常满负荷运转后运行电流是多少?根据心算公式,功率乘以2。运行电流应该是37A才对。
现在台的运行电流是20A。请各位网友发表下自己的见解?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A:
空载9到10A左右,长期运行模式下,运行电流不会超过额定电流80%,
也就是20A很正常

网友A:
正常,只能说明是启动负荷轻

网友B:
这个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设计的时候电机用的比较大,第二就是传动的皮带松了.

网友C:
马达负载轻,比额定电流小正常。

网友D:
应该是没负载,我以前见到过,一个机修半夜叫我起来说:车子不动了?我到了一看电机运转正常,他怎么说(我知道电机会转的的,但这机器不转),晕倒:原来是中间连接磨损!

网友E:
负荷不重,很正常!说明选型时电机的裕量放大了!没事!

网友F:
l楼主这个也要讨论吗

网友G:
对于星三角启动:要是在断路器下面测得的电流为电机的实际电流,要是在接触器下面测得的电流应该乘以2,若楼主在接触器下面测的,则实际电流为20x2=40A

网友H:
线电流正确计算:
I=(P/1.732*U)*COSφ=(18500/1.732*380)*0.8=22.5A

网友I:
星三角启动是一种降压启动方式。当正常启动后,在测量电流时要注意:主电路上测的是线电流(即实际电流),在三角回路上测的是相电流,I线=1.732I相,根据你所说的情况,20A应为相电流,故实际线电流为34.64A。

网友H:
在三相對稱電路中,不論那種接線方式其功率都是:
P=3V相 •I相•COSφ P=√3V線 •I線•COSφ

网友J:
答案很多的啊,还是百度去

网友K:
风机最大只能到80%,由于风机一般为轻载,20A正常,只要风量风压没问题就OK

网友L:
应该是空载电流!

楼主:
我要讨论的原因是:很多电工大意,选热继时(根据负载的功率乘以2来测的),我是想说凡是电动机三角启动时,选热继时用实际功率乘以一点二就行了。我个人浅见不知对否?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楼主:
10楼你好!风机现在是正常运行,但我选的热继整定范围时20——32A的,如按你所说,是34.5A风机应该总是跳闸,不能正常运行,所以我感觉你说的不对吧?个人浅见!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M:
风机电流大小也与风门调节开度有关系,开度越大,风机电流越大,反之越小。

网友N:
是相电流,不是线电流,楼主测得20A是在什么地方测得

楼主(2010-09-13):
是从热继电器出来的到电动机的U1 V1 W1的3相线中测的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从热继电器出来的到电动机的U1 V1 W1的3相线中测的
星三角控制从热继电器出线端测得的电流只有一半。

网友P:
运行电流是小了点,但也比较正常的呀,如果长期电流在37A运行的话,电机容易发热,一般运行电流在25--30A比较适合。

网友Q:
大马拉小车
互相学习

网友R:
主要取决于选择负载的大小。电源电压的稳定性和实际的应用环境,设备的新旧

网友S:
这个“正确计算”不正确吧

网友T:
此时电机的进风门应该是关闭的。

网友U:
大马小车,,轻载

网友V:
20A应该是相电流。。

网友W:
按照所测部位电流应该就是电机的相电流(20A),电机的额定电流为线电流,他们的关系为根号3倍,所以电机的运行电流应是20A*1.73=34.6A,电机的电流、热继保护的整定电流应该按电机铭牌额定电流/1.73整定,希望多看点电工常识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