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

楼主(2010-06-09):
这里有些不能理解16位中的位指什么,师傅们说通俗点了,32767怎么来的

网友A:
这里面的位是指二进制的位,英文是BIT,即比特。
16位是指16个BIT组成的数字大小。
至于32767的理解,如果是10进制的话,估计你很容易理解,16位的十进制最大是9999999999999(16个9),16位二进制的最大值就是1111111111111111(16个1),换算成二进制就是32768了,从0-32767,正好32768个数字。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最好先学学基础吧。。。

网友B:
16位二进制的最大值就是1111 1111 1111 1111(16个1),换算成十进制是65535,
16位二进制的数 0111 1111 1111 1111(15个1),换算成十进制是32767

网友C:
原来如此,又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