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松下PLC的扩展模块的触点怎么命名的

楼主(2010-06-09):
松下FP0-C16T的PLC接有两个扩展模块两个模块都是E16T,8IN,8OUT,请问这些扩展触点怎么命名的

网友A:
X10,X11......X17,Y10,.....Y17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过是不对的,我试过了

楼主:
不是按照顺序一直排下来的

网友B:
X20,X21......X27,Y20,.....Y27 或者 X30,X31......X37,Y30,.....Y37 试一下吧 很久不用FP0了

网友C:
扩展模块的触点从X100开始!

网友D:
主机 X0--XF Y0-YF 第一扩展X20-2F Y20-Y2F
第二扩展X40-4F Y40-Y4F第三扩展X60-6F Y60-Y6F

网友E:
多看手册。上面都有讲到。

网友F(2010-07-22):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