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问下松下同三菱那么相似,不知三菱USB-SC09的数据线用在松下PLC与电脑通信是否可行??????????

网友A:
三菱的数据线不能用在松下PLC上。两者圆头插头结构并不一样。

网友B:
貌似,实际结构是不一样的,不能通用。

网友C:
相似仅仅是外形,两者的针脚数量都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虾,USB同转换器不动,把PLC圆头插头改为一样的,行吗?有谁试过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虾,USB同转换器不动,把PLC圆头插头改为一样的,行吗?有谁试过没。。

松下的有的系列是RS232的通讯规范,而三菱FX2N等系列的是RS422的规范,即使针脚相同,也不能简单的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松下的有的系列是RS232的通讯规范,而三菱FX2N等系列的是RS422的规范,即使针脚相同,也不能简单的混用。

如专家所言!!!再者一个5针,一个8针,晕了

网友E:
老大,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