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每个欧姆龙输入,输出地址怎样定义

网友A:
睇你的PLC是什么型号,CPM1A,2A,2S,2-*输入为000至011为0CH区域,就是第一通道,100至111为第二通道一直提增为到900至911,输出为1000-1007为第一通道,1100-1107为第二通道按照此提增,C1000,C2000,C200,C200H,C200GCJ系列等输入是从,000-015,100-115,200-215,输入模块为ID,输出模块为OC,都是以十六进制编。先编输入再编输出就行。CQM1H输入同样是十六进制编,但输出是以100,00-10015开始,顺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