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0-06-09):
各位师傅:请问我要做一个步进电机连续高速转3圈停顿一定时间再继续转3圈,如此循环.的程序盖怎么做.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网友B:
1楼说的 的确可以 但是太粗略了吧 估计对于楼主来讲等于没说。
我觉得又没必要弄清楚 电机转一转需要上位机发多少个脉冲(这跟电机的步距角与放大器的细分数有关) 然后算出电机转3圈需要的脉冲数 在执行PLSY或PLSV指令 当三圈脉冲数输出完成后 脉冲输出完成标志M8029启动计时器 计时到设定值再次启动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C(2010-07-15):
可以教教小弟吗?

网友D:
同意3楼的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