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品 定型机 的节能

楼主(2010-06-09):
工作原理是燃煤加热导热油再通过散热器和风机加热。现在的控温方式是通过PID控制加热油管道阀门恒温控制,风机有变频控制(一台机器7.5KW X 14-18个风机,工作频率50HZ)。 现在要把控温方式改成PID控制风机转速恒温(主)和管道阀门(副)控温。大家认为这节能明显吗?

网友A:
仅表示个人观点:节能方式可以改。但是必须需要知道风机;轴承在低速下的散热问题。给变频设置一个频率下限是有必要的。频率上限也控制在65HZ以下。做好风机吸风口的卫生工作也是最有效的节能方式(保障风回路的畅通,有利于热交换)。

网友B:
应该还可以

网友C:
我对这也有兴趣,能交流一下吗?qq1040734568

楼主:
3楼,怎么找不到你呀?你的QQ找不到呀?我QQ1402579155 有空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D:
我认为能节能,但不会符合工艺;设备改造的前提是更加符合工艺和便于操作

网友E:
支持5楼的,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那么楼主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生产的织物对工艺得要求是一贯的,如果改变风机的转速对工艺的影响是显尔易见的,可能的后果就是从烘箱出来的织物达不到工艺要求。个人观点。。。

网友F:
定型机也见过不少,您说的方法,可能会遇到机械上面的问题,因为电机转速下来以后,会出现风压下降的毛病,这样就会导致轨道两边出现温差,还是算了,想想其他的方法吧
比如把排除去的废气热交换下,等等都可以的。。

网友G:
如果可以的话,试试用天然气热交换,应为燃煤本身就浪费了不少能量。而且燃煤系统不太清洁,加上添煤还需要劳力,是很不划算的。用天燃气燃烧机,火焰是可以自动调节的。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H:
低速的情况下风量就小了...能不能穿透布面,,,,,,

网友I:
看好像有节能效果,但实际情况是纯棉定型温度要160℃左右 ,涤棉或别的化纤要更高,风量弱微减小定型温度就达不到。在温度可以达到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考虑降低风机的转速达到节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