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9):
:工作原理是燃煤加热导热油再通过散热器和风机加热。现在的控温方式是通过PID控制加热油管道阀门恒温控制,风机有变频控制(一台机器7.5KW   X   14-18个风机,工作频率50HZ)。   现在我想把控温方式改成PID控制风机转速恒温(主)和管道阀门(副)控温。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风机工作频率不能底于25HZ,加热原温度大约在275度左右,本机工作大约在195度左右,如果风机工作在25HZ就由管道阀门控温,风机工作大于25HZ必须阀门全开。(原一个温控表 PID 控制 2 个风机(一节)可以利用),具体该怎么做,希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B:
    不是很难,plc控制没问题!

网友C:
    让我想想,想好告诉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变频频率大于25%时由频率控制,变频频率等于25%温度还高的话用电动阀控制,这个不难啊。

网友E:
    我搞过这类定型机,直接控制风机转速,阀门跟风机同步,转速高阀门开度也大,原先的温控器没有模拟输出吧,得想办法

网友F:
    按理不应降低风机的转速,这样会降低热交换器的效率。还是控制供油量好些。

网友G:
    这不难啊?用PID来控制风门的开度也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H:
    你那电动阀门肯定是开关型的,你只要换成智能型的就可以,控温精度高。例如。你设定温度为195---196度,那么这1度的变化中智能型阀门有0-10V阀门开度反馈输出。有必要的话此反馈可接变频器。变频器最低频率可设成2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