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触模屏仿真软件怎么使用

楼主(2010-06-10):
三菱触模屏仿真软件怎么使用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安装三菱的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三菱的触摸屏编程;仿真软件,然后直接启动触摸屏仿真软件,仿真你的工程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具體方法可以下載手冊看看就知道

网友C(2010-08-05):
三菱触摸屏中文说明书资料哪位大哥有,请给我一份,
www.chenyingfe_000@163.com

网友D:
论坛里就有,为啥自己不动动手找呢。

网友E:
第一次接触,谢谢指导

网友F:
刚刚开始学,一千多页的手册,已经看到两百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