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触摸屏画面转换

楼主(2010-06-10):
要做2触摸屏画面,如何设置他们之间的转换?
型号是A960GOT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A:
在第一頁中設置畫面切換按鈕目標指向第二頁,在第二頁中設置畫面切換按鈕目標指向第一頁,目標頁指向的為頁編號。

楼主:
設置畫面切換按鈕 在哪找?
我试了下运行的时候那按钮在模拟的时候不出现

网友B:
软件中的“元件”菜单中有的
三菱

网友C:
按钮(注意不同按钮的功能)目标设置中 找到指定的页面就好了

网友D:
yu说什么啊

楼主:
各位给个准确的菜单寻找方法吧
都找了也没看到哪有

网友E:
额地神!不看书?
。。。。。。。。。。。。。。。。。。。。。。来看例子
下载积分:+1(wangsai0501)

楼主:
非常感谢7楼的资料
我们用的软件版本可能不一样但是看你那里设置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