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定位

楼主(2010-06-10):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怎样能实现伺服的精确定位?
让它停在我想要的原点位置?我这边想用定位模块,用DOG近点,降到爬行速度后,寻找Z相脉冲,实现定位。用这种定位方式,当伺服没有停在我想要的位置,该怎样调整?

网友A:
那就说明有个环节出了问题!重新来一遍,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具体怎样处理呢?

网友B:
“用DOG近点,降到爬行速度后,寻找Z相脉冲,实现定位”这是原点回归,要动作到哪个点,你要知道这个点的位置,然后算出要多少个 脉冲,用脉冲控制
三菱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就想找到精确的原点位置,现在有一圆辊,在圆辊上装两把互为180度刀,现在我想的原点位置,希望两把刀的位置在精确的水平位置,这样可以方便计算从原点开始到下一个位置所需要的脉冲数,那通过“用DOG近点,降到爬行速度后,寻找Z相脉冲,实现定位”这种原点回归方式能精确的定位吗

楼主:
伺服定位过程中,如果不用定位模块,PLC可以在伺服动作过程中,改变伺服的速度吗?

网友C:
这样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是先回电气原点,再手动或发较少数量的脉冲到达你所需要的位置停止(低速),然后将当前地址作为你的机械原点。

网友C:
一般单纯使用PLC时不能在指令已发送的情况下更改速度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有PLC有这种指令可用。

网友D:
可能在做一个原点补尝,距离在人机中可以改,这样,你想让他停那都行呀

网友D:
8楼说的指令以发,是可能改速度的,你可以做一个距离比较,当到你想要的距离时进行变址,可以起到变速

楼主:
各位的帮忙,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三菱的FX-1PG好像没有原点补偿的功能?

楼主:
原点怎么补偿呢

网友E:
也与指令有关,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

楼主:
我想用FX2N PLC 加FX2N -1PG

网友F:
FBM #13 #14 設成現在位置+- PLS數
例:回原點後,現在值為0,是因為FBM #13 #14 0的原固,如設FBM #13 #14 100,原點復歸後,現在值=100.
利用這樣的關係,設成你所要的原點值[此方式最好在絕對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