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PLC用的是三菱FX1S

触摸屏是三菱GT1020

疑问的是GT1020的编程软件用GT Designer2 是否可以?

不是很熟悉,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用GT Designe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用GT Designer2

这个GOT类型该怎么选呢?

楼主:
高手解答一下啊!PLC与触摸屏能通讯吗?

网友B:
GT Designer2 可以,但要高些版本的,比如2.79  2.96等的
软件中就有GT1020可以选择的
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B:
GT Designer2 可以,但要高些版本的,比如2.79  2.96等的
软件中就有GT1020可以选择的

YMMFA 坛主发的GT Designer3行吗?

网友C:
我用的2.79
饿米豆腐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41014]我用的2.79

你2.79的版本能发给我一个吗?
我在网上没找到...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2.79的版本能发给我一个吗?
我在网上没找到...感谢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asp这里面有下载。。。

楼主:
没有找到2.79的版本的版本啊?

楼主:
是这个吗?

楼主:
用楼上的链接下载到一个2.79版本的,安装好后还是不能显示10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楼上的链接下载到一个2.79版本的,安装好后还是不能显示1020

里面不是有GT102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