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助

楼主(2010-06-10):
三菱QPLC采用绝对位置系统的话编码器是不是绝对值的?但要是绝对值编码器的话为什么还用电池记忆呢?问三菱客服他们说编码器输出的是脉冲,绝对值编码器怎么会输出脉冲呢?本人疑惑中,盼望解答

楼主:
那这种绝对位置的系统所使用的编码器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啊,我都晕了。。

网友A:
我的看法有所不同.
絕對型encoder,電池應該在encoder上,不是在驅動器上.
位置的記憶是在encoder,不是在驅動器.
NC系統才能看見,絕對型encoder.

网友B:
首先说明:绝对编码器是相对于伺服系统本身而言,不是对于PLC.
加电池的原因就是伺服驱动器能记住通讯回来的位置,若没有,则在断电情况下,不能记住位置.
若要使QPLC参与其中,要么通讯回到PLC,要么是从MOTION OR相应的定位模块读取.
我的意见是:首先楼主提问就没有说到主要问题.所以我也就只能乱说了.不知对不?呵呵
若售后师姐说绝对值编码器也是能发PPS的,我认为没有错,绝对值编码器看相对谁来说,若对编码器本身来说都是PPS的,但对于系统来说也可说是通讯方式的.

楼主:
最然还不能完全理解 但也谢谢啦

网友A:
說比較直接的,就是他不是絕對型encoder.

楼主:
我在补充一下,这个同步编码器是通过Q172EX模块采集的,在虚模式下驱动器都跟它走,那么Q172EX如果采集的是脉冲的话为什么还叫绝对位置系统呢?绝对值编码器不是那种格雷码的么,是不需要电池的。本人菜鸟,请不要见笑,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測試看看,先把現在位置記住,關閉電源,ENCODER線拆掉,然後轉動ENCODER.
再把全部復原,看ENCODER值,是否有變化,這樣就知道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