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问关于STEP7编程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0-06-10):
STEP7中的跳转指令有一个LABEL,是与JMP指令对应的。
我想请教:当JMP指令不执行时,那么当程序扫描到LABEL指令所在的程序段时,是否还会执行该LABEL指令所在的程序段?或者直接跳过LABEL所在的程序段,执行下一个程序段?

网友A:
1、继续执行Label的程序段
2、不会跳过Label程序段,除非你有另外的JMP来跳过。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继续执行Label的程序段
2、不会跳过Label程序段,除非你有另外的JMP来跳过。
Regards
多谢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记得使用说明上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