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伺服电机是工控上常用的东东,本文简单介绍如何对伺服进行接线,并编写PLC程序进行简单位置控制,这里使用武汉华大的迈信ep100交流伺

服电机为例,权当灌水,大家想学的可以学学,我不保证我没有误人子弟。
一般伺服电机使用的最多的就是位置控制模式,其说明书上的接线示例如图所示:
不要被吓到了,cn1是控制端口,cn2是编码器反馈端口,不用管,有专用线的。
实际上,只用控制cn1的32、33、34、35,4根线就好了,这四根线分两组,32和33作为脉冲输入,34和35作为方向输入。
举个例子:
我们把32(plus+)接上+24v,把33(plus-)接上0V,
把34(dir+)接上+24v,把35(dir-)接上0V,就接成了最简单的伺服系统,发现没有,其实外部三根线就可以了,我们把32和34接在一起,

共用电源正极。
不过,伺服是靠脉冲控制的,我们的线路只给伺服发了一个脉冲,而本套伺服是10000脉冲/转,那么它只转动了360/10000,呵呵,几乎没动一

样,要使它连续运动,就要给它持续的脉冲,脉冲快,它转得快,脉冲多,它转得多。那么就用到PLC了。
我这里用的是三菱的plc:

FX1s和Fx1n的都提供了24V的直流电源,引出端是24+和COM,在输出端,Y0对应COM0,Y1对应COM1,Y2Y3到Y5对应COM2(我以Fx1s14mr 8入6出

为例)。接线图如图所示:

当Y0有输出时,COM0就和Y0接通(内部的,据说是场效应管),同理Y2有输出时,COM2就和Y2接通,那么我们控制Y0和Y2的通断就可以产生脉

冲信号(0101010101)和方向信号(0000001111111)了。产生脉冲还不容易,用个timer进行alt就行了(alt是三菱plc的一个指令,alt y0,

每执行一次,Y0就翻转)。实际上还有更简单和强大的DRVA和DRVI。
DDRVA:绝对位置驱动
ddrva s1 s2 d1 d2
s1:位置(简单理解为相对于原点的脉冲数,正负999999之间)
s1:频率(发脉冲的速度,越高速度越快,不要超过最高速,一般10k,当然也不能低于某个值,和加减速、最高速都有关系,具体参考编程手

册,要不然这篇文章写不完了)
d1:输出脉冲的out口,我们用的y0
d2:输出方向的out口,我们用y2

DDRVI:相对位置驱动,用法一样,唯一不同的是S1:简单理解为相对于当前位置的脉冲数。

也许有人要说了,好像很麻烦,不如用alt呢。alt是简单,可是我没看到几个人用alt驱动伺服。DDRVA的好处是:不用处理脉冲方向,也就是

不用我们去管Y2是正还是负,我们只要告诉s1是正是负就好了,是正的话y2自动输出,是负的话y2不输出,伺服就自觉的反转了。
还有就是,我们用DDRVA和DDRVI的时候,PLC可以帮我们把发出的脉通过使用它的特殊寄存器记录下来,就像这样:ddrva k1000 k500 y0 y2
(驱动伺服电机以每秒500脉冲的速度移动1000个脉冲的距离,表达不准确,自己理解一下),那么D8140就是1000了,D8141还是0,因为它是

高16位,当低16位的D8140满了以后(16位,要满的话估计要到665535去了),D8141才开始使用。

注意:Fx1s的高速输出只有y0和y1,所以为了有效利用资源(有时候要控制两台伺服),不是高速的方向信号就交给y2和y3了,一般是y0和y2

配成一对,y1和y3配成一对。

现在写简单的测试程序了,梯形图不好贴,看附件啦:
实现功能:
按下X0,把当前位置设为原点。
按下X1,移动到相对于原点的D0位置
按下X2,从当前位置再移动D2个脉冲
按下X3,回到之前设定的原点。

保护:移动过程中不能设定原点,相对运动和绝对运动互锁,但可以随时回到原点,会原点过程中不能进行相对和绝对运动。
  • 下载积分:+1(baiyuqingqin) 热心助人!

网友A(2010-09-16):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机械是平板横向切纸机,用文本显示器和迈信EP100伺服驱动器连接伺服电机,不定时出现故障代码17,停电在上电又正常,看一下说明书是《速度响应故障》《速度误差长期过大》请教这样的故障怎样排除,多谢

网友A:
    在次请教,我想用触摸屏加三菱PLC来控制迈信EP100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机械是横向平版切纸机位置控制,能不能传一个这方面的程序和接线图,多谢,766406260@qq.com

网友B:
    麻烦能否将《附件》再上传一次,我急需学习!真的非常感谢,讲的非常的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