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200A伺服启动不了?

楼主(2010-06-10):
请求:三菱MR-J3-200A伺服启动不了?上电后显示0。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处理。急

网友A:
如果是初次启动,一定先认真检查接入伺服驱动器的线路,确定线路没问题了,再检查伺服里面的关键参数,比如编码器反馈脉冲率等等,然后按照J3手册上的手动调试说明进行调试。

网友B:
呵呵,J3的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C:
SON信号要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