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楼主(2010-06-10):
请问三菱MR-J3-200A伺服控制器在停机状态下显示的是什么?在断电情况下拨掉编码器的接线插头有影响没有?为什么我在断电的情况下拨掉一次编码器插头后伺服就启动不了了呢?

网友A:
可能你的伺服电池没有电了。正常情况下拔掉编码器之类的只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都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B:
现在伺服上显示什么信息?
三菱

网友C:
停机状态显示什么,是你设置的参数决定的,比如你可以设置显示,电压,累计脉冲。。。

网友D:
請做原點復歸.

网友E:
怎么做原点回归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做原点回归
下指令find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