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码时分显示问题

楼主(2010-06-10):
请教师傅
三菱七段码时分显示指令SEGL是怎么用法。 编程手册有点看不懂
比如我想显示23:24分的话。是要哪几个点输出呢 ?
望前辈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吗 ? 知道的师傅指点指点呀 在下谢谢了

网友A:
你要做时钟?你有那么多的输出口吗?4个数码管32个输出+1个冒号=33个输出

网友B:
搞个单片机,加个8421块就行拉。用PLC的点输出太浪费了吧

楼主:
哦 谢谢各位啦

网友C:
